各路大侠请进。关于冠捷22寸液晶

楼主(2013-04-17):
冠捷2217V+显示器。客户送来时说是白屏。开机显示如图。在屏幕的最上边有小小整条可以看到电脑的桌面。其他屏幕部分由白屏转为图片中那个样子。由于手头缺少零件。想请教下各位大侠谁见过这种情况的,这个是屏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在线等。。。。。先谢过各位。

网友:
这个你要打开看呢 把驱动板的图片发来看看

网友:
屏坏了,你不这一套板子接其他17 19 液晶屏测试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有点像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九成多的机率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松,驱动板坏,屏坏,后都就不好修了

网友:
100%屏坏了  但不知道修的好不。呵呵

网友A:
屏坏。。目测是三星LTM220M1-L01/L05的屏。。

网友B:
肯定是屏的问题,我以前修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三星的屏出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目测是三星LTM220M1-L01/L05的屏。。

是的。三星的屏。大侠果然好眼力。。这样也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屏的问题,我以前修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三星的屏出这种问题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您之前修好过这种问题是吗?难修吗?

网友:
不要折腾了 复原还给客户吧。这种故障能修的人很少。

网友:
头一次见,以前见过显示器一半黑一般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弄过了。驱动板也是正常的。。。我也正估计是屏坏的原因。

三星屏几乎没得修,查什么都正常,就是出有题,有屏数字信号处理芯片换一个不好,就还给客户吧!有知道有没高修成功过。

网友:
用套通用板试下就知道,有必要纠结么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
是屏的故障,,,,

网友:
应该屏的问题,先用通用驱动版测试看看

网友:
屏幕坏了啦。还驱动板!没价值了

网友:
不要折腾了,屏坏了,就是修平,这种问题可能也只有一半的成功率

网友:
屏或者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