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屏 电源板无法点亮2根灯管(1根可以),换电源板后可以点亮2根灯管

楼主(2013-04-17):
     15寸屏 电源板无法点亮2根灯管(1根可以),换电源板后可以点亮2根灯管。

     我想求教下,一般是那些元件故障会引起带负载差呢?从外观上没有明细的伤痕,主要是不想换电源板,因为换了电源板,就装不上去了!

网友:
你要把电源板的板号报上来 。最后带图片。这样更好解决问题,我教你个方法,1你把原来的电源板点亮灯管。然后记下那跟灯管不亮,然后再把接灯管的那2跟线调换来测试,就知道是那个坏了。你也可以将这套板子接其他液晶屏测试,不要插屏线哟,因为你的15寸屏特殊

网友:
已经确认灯管没有问题,用这个电源板点任何一根灯管都可以点亮,点2根就不行,外接一个高压条,也只能点亮任意一根灯管,所以跟灯管没有关系,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A:
原来是电源板的高压线圈有问题,仔细看了下,发现高压线圈有个脚黑了,拆除掉高压线圈后,外接了个高压板,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电源板的高压线圈有问题,仔细看了下,发现高压线圈有个脚黑了,拆除掉高压线圈后,外接了个高压板, ...

我没太懂,你是两根灯管的,亮一根灯管?一直亮?不保护?.这中问题都是高压条的问题!你改了高压条以后 就要i把原来的高压电路断开,不然的话,电源板受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太懂,你是两根灯管的,亮一根灯管?一直亮?不保护?.这中问题都是高压条的问题!你改了高压条以后 就要i把 ...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是这样的,显示器故障后,我外接了一个高压条,用双灯的,但是不亮,用单灯的高压条,能点亮任何一个灯管(说明灯管没问题) 开始我以为是灯管老化,导致两个灯管两端电压不一致,所以保护。但是后来换了2个单灯的高压条,还是不行,所以就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了,后来换电源板一测试 果然,两个灯管都亮了。
最后发现是原来的电源板上面的高压包烧掉了(有一个引脚黑了)拆掉高压包和电容等后,外接了2灯高压条,一切正常了。

也许就是你说的,外接了高压条,需要把原来电源板上面的高压电路拆除掉。
以前我一直是直接加高压条,也没有去管原来的板上的高压电路,看来以后修显示器,还是要把原高压电路拆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的问题没有说清楚,是这样的,显示器故障后,我外接了一个高压条,用双灯的,但是不亮,用单灯的高 ...

呵呵,共同学习.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不把高压条电路断开,后来返修的时候才发现!这可是个问题!

网友:
楼主的意思就是换了一个高压板嘛?

网友:
楼主整理一下当经验重发一次贴啊,不然看来来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