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

楼主(2013-04-17):
不亮时候 电流跳到1.35左右就不动了了
然后拔下屏线在插上就 开机就开了   关机放那 一段时间  再开又是1.35不亮

网友:
亮的时候大电流到什么 ?进水的?建议多说点 好分析

网友:
下了内存看看电流过内存了没有啊?你都不说的条件,大家只能笼统的回答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也太笼统了点吧!一般是显卡!

网友:
上诊断卡看跑到哪了在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