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X-945GCLM无法用U盘启动电脑

楼主(2013-04-17):
我手里有同样的3块ZX-945GCLM主板,其它两块用U盘均能顺利启动进入PE安装系统,唯有这一块,插入U盘电脑开机连自检都不过,拔出U盘后电脑自检通过,同时按ESC调出BOOT菜单项,选择U盘启动,然后电脑就死在哪里了?请问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出在哪里?是主板BIOS有问题了吗?还是CMOS设置不对?

因为该主机,没有光驱,不能用U盘启动装系统,如果要装系统的话都要拿硬盘对拷,实在很不方便,实在搞不清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在主板上利用跳线帽清除CMOS也没用,抠掉主板电池也没用,进入主板BIOS设置恢复默认设置也不行。

电脑系统装好后,后面4个USB口和前置2个USB口插入U盘,均能正确识别没有问题,插入USB键盘鼠标用起来也没有问题。

主板型号图:

网友:
usb部位有排阻坏掉

网友:
U盘上的系统可能有错误吧,用别人做好的U盘试试。

网友:
把南桥的散热器拔下来看看,这种杂牌板子有时候南桥的型号不是82801GB的!如果是比较老的南桥的话,有可能支持的不是太好。

网友:
Usb电路的问题,察一下对地阻值,和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修过好几块这种板,一直没注意这是啥牌的。

网友:
PE不能只有一种!

网友:
插上U盘测量下供电还有5v没有?我遇到过5V转换mos管性能不良,使用5V供电不足,一插USB设备就不能用。其次就是信号线。信号线没问题,就直接换南桥了。

网友:
查usb供电线路。。。我也遇到过

网友:
有可能支持的不是很好吧

网友:
我也碰过这种现象啊应该支持不太好

网友:
请换一种PE试一下~不行就硬件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热心跟帖

机器在昨天早上 被朋友搬走了 楼上各位朋友所提供的方法 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去查找原因了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