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20swn 开机十分钟左右白屏

楼主(2013-04-17):
今天接到一台aoc 920swn显示器
故障:开机十分钟左右会白屏
我插上电 十分钟后果然白屏了
拆看显示器 量5V电压  正常 、
开启信号 正常
电源板电容无鼓包、漏液 波形都正常
用乐华万能驱动板点屏,屏是好的、
难道问题出在驱动板、??
由于没图纸  只要搁一边  求各位仁兄 给个图纸吧!
或者提点建议  怎么修?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到Y轴的VGL线阻值变大,压屏吧,要不飞个线过去试试

网友:
用通用板点了多长时间?

网友:
你把屏换别的板子上试一试,不白屏的话.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X1那个模块虚了,找压屏的压一下吧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结果出来了 是屏的问题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