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一装监控服务器端,就自动把windows加密呢?

楼主(2013-04-17):
今天给一客户当系统,他是做做买卖的。有监控。可是我装完系统,再把常用软件装上,然后装监控驱动,再装服务器端。悲剧开始了:重新开机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我记得没有加密呀。
不明白为什么的我,用u盘PE工具密码清除,唉,不好使。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杂牌采集卡。
各位朋友们,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怎么办?
我后来就告诉客户。开机时输入:Administrator,然后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
监控里有设置自动登陆。

系统自动登陆设置方法:

运行命令:control userpasswords2 取消登陆时输入密码就行了

网友:
上面都已经有办法搞定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