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黑将版GTX460 维修

楼主(2013-04-17):
电容 场馆全部短路  是啥问题啊.......

网友:
不是吧。哪的场管?

网友:
管子全在一起,三排,大多数都短路,拆管子测  管子没事

网友:
求此芯片型号烧坏了看不清楚。

网友:
找图纸呗,或者只能是谁有相同的板子给你提供型号了

网友:
找图纸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你认识显卡工厂里面的设计师。只能说找相同的卡来对了

网友:
GPU供电的PWM也下了 ,12V的贴片电容一个个查

网友:
影驰加强版9500gt显卡的。

网友:
   全部短路时G级短路, 还是DS短路

网友:
显卡的对地阻值本来就很小的,5欧左右,阻值为0才短,如果在板不短的话,就不是短路

网友:
有意意的问题 看来,从来在这里得不到解答

网友(2013-05-23):
若只坏一组,找不到替换的就拆了不用,bios降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