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侠们问个幼稚问题,电脑玩游戏才花屏!

楼主(2013-04-17):
听到一些客服说他的电脑一运行那个游戏电脑就出现花屏,但是不玩这个游戏并不花屏,玩其它游戏不花屏,看电影也不花,做设计也不花屏,做其它的都不花,唯独只玩该游戏花屏,驱动正常,换系统后仍然花,独立显卡,屏和屏线也正常,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卡的性能太低或者版本较低拖不起这样的负荷呢???还是该游戏本身设计的问题,比如兼容性等问题

网友:
显卡不行,换个与游戏匹配的显卡即可。

网友:
英雄连盟吗

网友:
显卡不行,,,,,,,,,,,,,,

网友:
显卡可能性最大,其次是显示器。因为不同游戏,分辨率刷新率都不同。

网友:
AMD的吧?换CPU,遇到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