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记本花屏,但禁用或者卸掉其显卡驱动后显示正常,重装系统一打上显卡驱动又花屏!

楼主(2013-04-17):
前提条件是,屏,屏线,内存,硬盘和主板都是完好正常的,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又或者是系统不兼容此显卡又或者驱动有问题,我不明白的假如该机器只有一独立显卡,但是显卡驱动没打上,那么为什么电脑还能正常显示呢,难道电脑不需要显卡驱动也能显示亮机吗,还有既然显卡驱动没安装,那显卡也应该没工作啊,既然没工作,所以有无它都一样,但是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取下显卡电脑就不亮机了

网友:
独显就换显卡显存,集显换内存  amd先换CPU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
到官网下载驱动 呀

网友:
什么机器啊,换驱动,换内存,换CPU,试完了还不行的话那就用风枪吹下显卡看看有没有改观。

网友:
加载了驱动显卡才能上色,才能正常处理图像信号!

网友:
- - 这个问题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