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花屏问题

楼主(2013-04-17):
接手此本时是无触发,修复后,点亮屏幕大概50秒左右就会一点一点的出现花屏,慢慢的花屏越来越多,当整个屏全花后就会掉电。
待机电流0.02   触发后,电流就一直在上升,升到1.7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上面现象,当花屏充满整个屏幕的时候,电流差不多升到1.98A 就会掉电。掉电后电流就是待机电流0.02,后续还能触发,现象跟前面一样。

不知有没有遇到这现象的朋友能解答下吗?谢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现存爆珠了,我有一台也是换了显卡后出现和你一样的故障,以为显卡没做好又做了一个,还是一样,最后做现存故障解决了,多量下显卡周边的电容

网友:
外接呢?  花吗?

网友:
感觉是显卡啊

网友:
外接看正常不  可能还是显卡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这机器散热片容易坏。坏的故障现像是热传导不行,时间长了显卡上面的温度积累起来越来越高,花屏就在所难免了。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答,昨晚问题解决了,确实如7楼所说,是铜管散热问题

网友:
谢谢,真如你所说,最后确定是铜管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