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了笔记本装不进系统

楼主(2013-04-17):
戴尔的机器换过 硬盘内存光驱 键盘都拿了 还是还是这样谁知道什么问题求解难道还要刷BIOS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撒求解SDMARKS 也可以跑没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不妨用风枪加热下硬盘接口 试试吧

网友:
内存换过换了哪位大侠知道求解呀

网友:
有没有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
系统都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A:
内存问题,楼主多测试几条内存。单根内存  多换几次好的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问题,楼主多测试几条内存。单根内存  多换几次好的内存

老大我换了 好多根了还有其他问题导致吗

网友B:
我只告诉你,在别的牌子机子。我最后换显卡搞定了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去吗?看提示应该是autoIt v3这个软件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告诉你,在别的牌子机子。我最后换显卡搞定了

我这个跑3D都可以跑的 不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硬盘内存都换过了!?     感觉这个应该是那里不兼容吧!    内存和硬盘!  连接点看看! 不应该是BIOS 问题!

网友:
硬盘挂到台机上烤个系统进去

网友:
仔细看文章说话好不

网友:
装个WIN7试一下吧

网友C:
难道北桥有问题,

网友:
装的时候把驱动都勾掉试试

网友:
同意换WIN7系统试一下

网友:
觉得像北桥

网友:
首先你要交待一下你为什么做系统的,是原来好好的你要做系统嘛?还是过去也有问题?  这样大家才能知道有没有别的问题,其次你可以换个版本系统试下,也可尝试换WIN7,第二建议可以换个CPU试下,第三可以考虑刷BIOS,但要备份好,希望应该不大,呵呵  再不行只能是你主板有问题了,,具体你也得告诉大家你是什么机器..(别告诉大家你的是DELL,要具体点)

照你这样的说法简单太宽了。楼主应该把这个问题出在哪一步,什么型号机型。把问题缩小一点。
就给这么一个图谁知道是什么情况下出来的呀?
如果你配件都是良品的,替换法。如果之前是好的,个人感觉内存和硬盘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北桥有问题,

是 啊 装的时候把驱动都勾掉试试7 l

网友:
我同意你 的 说法要说出原因别人才理解吗

网友:
DELL 上面型号的  不会是板子的问题吧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装个flash player  看看
  要不就换CPU试试

网友D:
我试过,好像是要在bios把dhcp关掉,才可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好像是要在bios把dhcp关掉,才可以吧,

  呵呵 试试谢谢建议

网友F:
上面LZ说了 有可能就是主板的事我修过 也修过显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面LZ说了 有可能就是主板的事我修过 也修过显卡引起的

机子其他问题都正常  嗯嗯 要干显卡感觉有风险还是直接同平台系统在装一个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呵呵 试试谢谢建议

不是dhcp,我打错了,要在bios 中找到硬盘模式把他改为sata模式应该就可以,或者如果你的笔记本有带驱动,在安装的时候按f4好像,加载驱动后就可以装了

网友:
首先考虑内存条  其次硬盘  然后分区

网友:
WIN7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dhcp,我打错了,要在bios 中找到硬盘模式把他改为sata模式应该就可以,或者如果你的笔记本有带驱动, ...

你这种是SATA硬盘,如果没选对会蓝屏呀,但他这个不是蓝屏,提示报错。

网友:
用硬盘检测软件看看是不是硬盘有坏道什么的,然后换根数据线看看

网友:
内存有问题,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