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开机!高手帮看看!

楼主(2013-04-17):
今天早上不知道了! 开不了机 风扇转 开不了机
风扇转的声音不正常! 声音高了底的
开不了机

网友:
上个诊断卡看到什么位置

网友:
哦 谢谢!我试试去!

网友:
说的不清楚 很难帮到你 你先拔下内存擦一擦金手指看下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内存金属条 用橡皮擦哈

网友:
將電腦拆了搞一下清潔試試

网友:
换新的好了

网友:
估计就是内存问题,很多机子,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用了关机过了个夜就不开机,拔插下内存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内存静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