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笔记本如何给内存条加电压,改SPD可以做的到吗?

楼主(2013-04-17):
有些条子上高点的频率就蓝屏,台式机是通过BIOS加压来解决的,但是笔记本BIOS没有这个选项,请问能否通过SPDtool修改内存条电压?就象改显卡核心电压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不可能,供电是由主板来提供,若没有相应设计,是不能通过软件(不是你说的软件)来改变电压的,BIOS也是一个软件程序,有些不同版本会增加对超频,电压的 支持,但首先要在主板硬件设计上留有这个余地

网友:
修改内存SPD信息不能改变内存工作电压

网友:
这个是你想改就能改的吗,NO NO

网友:
真改不了吧?

网友:
SPDtool里有个电压选项,可以调压,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