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8M cap 格式 bios 用编程器写入方法!!

楼主(2013-04-18):
华硕 P8H61-M  8M  cap 格式 bios 用编程器写入方法!!
在华硕 官网下的bios  前面一部分是不要的  用编程器刷的的时候 只需要从和主板读取的bios 相同的位置写入就可以!
入8图所示!!!

网友:
难怪写入的不成功...每个8m的入口都是 800吗

网友:
会不会是这个编程器软件的问题

网友:
有具体步骤就好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是啊没看太懂,能详细点吗

网友A:
说得不是很清楚.我手上也有一片这样的版.知道是BIOS坏了.可是写进去就是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是很清楚.我手上也有一片这样的版.知道是BIOS坏了.可是写进去就是不对

你是用的什么样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样的编程器!

你读出来的原装BIOS 和你在官网下的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已经刷的BIOS,要怎么样操作,有没有详细的说明,谢谢

网友(2015-12-23):
希尔特500P能改吗

网友(2016-05-04):
我的也被我编程器刷了,网卡都检测不到了,原机的又没有备份。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两个对比到底怎么对比,怎么才能确定两个对比的就是正确的写入地址?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
没注意这个问题,以前的板没遇见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