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笔记本 电流停在0.74

楼主(2013-04-18):
看了下东芝M系列的通病  说CPU座子背面那个NEC大电容   我这M800系列的  是NEN两个并联的电容  电压值为0.9V  BIOS刷过  北桥加焊过。还有谁帮我支支招呢

网友:
电容换了没有

网友A:
不跑码应该先做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应该先做南桥

电流0.74    本来是0.63  我换了一根内存就到了0.7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0.74    本来是0.63  我换了一根内存就到了0.74

一修机INTEL的北桥很少虚焊 AMD的就问题多 楼主也可以上测试卡测量CPURST 看出来没有

网友C:
内存应该没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应该没过吧!

好像是内存没过  哎  内存电压  1.8V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