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AC不触发

楼主(2013-04-18):
接到一台华硕X8AC不触发,待机电流0.03,有3V5V待机电压。开关有3.3V 按开关有跳变,换过EC无果!怀疑南桥,摸了一下南桥的晶振待机电流变回0.01,换晶振还不行!准备干南桥时想想还是先刷个BIOS比较妥当,刷BIOS后OK,拷机一切正常!附上BIOS!

华硕AUSU X8AC.rar

华硕X8ACBIOS

网友:
我也试过此机,刷BIOS后可以正常开机。但关机后明天又不能开了。请楼主赐教。当此机待机是0.01A,就开不了机。待机是0.04A就可以开机。

网友:
又是一例通病啊  楼主刷的是EC  bios吧

网友(2014-07-21):
我手上也有一台,待机0.04不出发也充电,摸下南桥附件有时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都没有,有时只上电到0.4几

网友:
摸南桥附件待机就到0.01,这样有时就可以触发,0.04就不能触发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啊 还想学习学习呢 华硕的垃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