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1A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4-18):
天逸F31A无待机不触发,待机电流偶尔出现0.03又没有了,测量PQ5 4413 的G极有17.0V到17.5V跳变,求维修思路。

网友:
发个图纸上来

网友:
按照基本工作条件一步步查啊

网友:
求工作时序

网友:
这个可能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楼主好好查查。

网友:
看下待机 3v 5v 正常不

网友:
公共点电压明显偏低,你拉个19V给MAX8734的20脚(前提把20脚的引脚挑起来)。这样是可以开机的。但不能充电,所以楼主先往隔离上面修,把主供电的正常电压给修出来。

网友:
保护隔离的电路查吧!

网友:
PQ5的S极只有3.0V多电压,是不是隔离保护电路起保护了啊

网友:
隔离保护了
公共点电压都不正常

网友:
测量PQ5 4413 的G极有17.0V到17.5V跳变,19V怎么低了这么多  保护隔离查 或者直接飞线到5V上管的d 极,注意查是否短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吧

网友:
仁宝的机器保护隔离简单啊。PACIN ACIN ACOFF#这几个信号都查查

网友:
加焊下EC和旁边的晶振试一试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加焊EC后修复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