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B460

楼主(2013-04-18):
接到一台B460,不触发,没有发出待机开启,没有编程器,于是跟客户商量换主板,850搞定,发了块新主板650,呵呵能挣200外加主板一块,装机,OK,客户拿走后没多久说机子又不行了,说里面有东西响,靠拆机看下,完了锁扣掉里面了,主板供电复位都有了,电流上到1.4几A,怀疑BIOS ,又没编程器,跟发板的联系,说CPU一起发过去,呵呵猜怎么着,发板的说CPU坏了,*脏话*,是这样吗,各位大师给分希分析,唉,郁闷啊

网友:
是的.我也有一块B460的机器..好好的..就是进过水,不稳定,做了南桥好,跑00,最后测出CPU也坏了,干,这个CPU用的是P6200的,,,容易坏   淘宝上一个一百块

网友:
我的是I3的CPU不知道淘宝上的稳定不,得多少钱

网友A:
就是I3啊,,P6200,一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I3啊,,P6200,一百块

客户的机器是I3,我能给换P6200吗,那客户要不行怎么办

网友:
这个机器是好坏CPU

网友:
楼主换主板的钱都可以买个编程器了。锁扣怎么会掉进去呢,肯定是机器没有装好。

网友:
I3 的CPU 很少有坏的,但我碰到一个,结果就试了一下CPU 把我的好IBM E40 的主板试的开机马上掉电,结果板始终都没修好,结果亏钱跟客户赔了一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