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显示器出现LOGO关机

楼主(2013-04-18):
一台明基显示器出现logo后就断电,拆开后大电容漏液,一个5707烧掉,其他测量正常,都换好后,通电,屏幕不亮,灯亮,有谁遇见过,给个提示

网友A:
屏显忘记装了吧!

网友:
看看到高压板的供电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显忘记装了吧!

这个不会不装的

网友B:
5707不会坏一个吧,还有12V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5707不会坏一个吧,还有12V保险

在板上是一对都穿了,但是取下之后只有一个坏的,就又装上去了,12V保险是好的

网友:
楼主看看9024有没有坏。

网友:
要全面补焊,这个板虚焊太多了吧

网友:
把两个5707都换了,高压包要补焊

网友:
你那个灯亮,指的啥灯?

网友:
该查的都查了,实在没办法就直接改高压板了,改了之后就OK了

网友:
还是高压板的问题,背光没有亮。
C5707的高压板方案容易检查,可以直接使用10V供电给电感后面直接供电,观察灯管是否亮?如果亮说明自激振荡升压电路工作正常,需要检查9024部分调压调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