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电源板待机5V没有。12V和24V待机有7V电压

楼主(2013-04-18):
(图片)

网友:
查是不是震荡部分激励不足

网友:
具体是哪几个元件呢?或是哪部分呢

网友:
是T801的4脚所在支路还是T802所在5脚支路?还是说我看的都不对呢

网友:
多查下热端,现在你的PFC电路都不正常!正常电压在380~410V之间

网友:
PFC的电路是不是就到大电容的输出端就没有了,这之前的所有元件包括贴片电阻我都测过了,只有电容没办法测,我也是开到电阻挡测其是否处理开路还是否短路,大的管子和整流桥跨接滤波也都换新的了。大电容也换新的了。还有可能哪里出问题呢?从大电容出去的两个场效应管吗?

网友:
TL431和光藕可能有问题,排查一下!

网友:
好的,明天买三个光耦换上,手里只有ATX电源的,不知道是不是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