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秒了两板联想的板子

楼主(2013-04-18):
联想L-A690 故障是能触发,不跑码,AMD2 测内存,桥供电没有,触发时候,摸声卡发热,拆下,无果,之后看到是MSI代工的吧,看到有专用芯片MS-6G,找来料板换上,触发,顺利跑码,把声卡芯片焊回去,还是发热,更换声卡芯片,ALC888,不发热,此板修复,小弟修台板不多,还没有修到MS-6G这个坏的,都弄不清这板是如何上电的,不过知道这个芯片是管理很多上电,开启的。
另一块是联想,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记得这板以前也修过,都是北桥有通病,那个电容和两个管子坏比较多,今天又看到了,故障是不触发,触发针有3.3V,测上诊断卡,待机灯不亮,一看,北桥的电容鼓了, 更换还是一样 ,之后再发现看图,  由于没有此网卡芯片,不能换,待机灯亮了, 最后亮机,此板也修复。最后附上第一块板的图纸,也是在此论坛下的

网友:
这些比较简单   呵呵

网友:
哥们的家伙事 挺齐全啊 还有波波

网友:
楼主的第一块板子前几天我也秒杀一块,呵呵~!换了同样位置的3个电容,解决了用板子集成显卡死机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2016-04-29):
不错,联想的图纸收藏了

网友:
学习了,还有示波器啊,

网友:
现在这种主板很少修的到了,简直送钱啊!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不是L-A690吧?

网友:
L-A690是msi专用芯片,这个芯片从待机上电复位跑码几乎都有涉及!一般多坏于声卡短路,网卡短路,!这个板子我现在手里还有2片,可以确定就是这个芯片坏了,但是订不到芯片,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修到。

网友:
没有留意过 专用芯片MS-6G ,看来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声卡不是击穿了吗

网友:
L-A690是msi专用芯片

网友:
可以多试试,电容也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