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BO怎么修

楼主(2013-04-18):
OO-C1-X-X-BO

网友:
是内存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拆换..      先刷下BIOS,排除BOIS的可能.

网友:
能泡码挡内存!  刷刷BIOS 看看内存方面的各项供电! 条件 打值! 最后加焊一下桥!

网友:
换 内存 刷 BIOS  换  CPU 还不行高桥 再不行就换人  换 板

网友:
内存过了,是显卡坏了,不是接触不良,有些机器跑马很奇怪,有这样的,我遇到过。不必太在意跑什么码,根据经验修.......,你这应该是块独显的台式机板,对吧?

网友:
感觉内存方面地址、数据线方面有问题

网友:
BO为不走内存,检修方法:1.清洁主板,CMOS放电:2.内存金手指,内存插槽是否氧化,内存是否兼容;3.测内存供电,VTT电压,总线电压是否正常;4.测AD线对地阻值;5.刷bios;6加焊北桥或CPU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查查内存供电,换个电源试试也可以,还有就是拨掉IDE数据线,去掉光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