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解释下图纸中Q3是怎样导通的

楼主(2013-04-18):
Q4和Q5的工作条件又是怎样的  r10和r11不分压吗?

网友:
Q5为npn三极管,低电平导通,Q3为N沟道的mos为低电平导通(G极电压比S极电压低导通)。当芯片发出低电平的时候Q5导通ec之间导通,Q5 e极连接到Q3的G极这时候Q3  G极电压被拉低 Q3达到工作条件,开始导通电压从Q3 的S极流到D极  后极得到供电。

网友A:
更正下Q5为pnp     Q3为P沟道   芯片发出低电平后R10  和R11要分压  分压后1.2v 加到q5的基极   q5就不导通了  郁闷中

网友:
太模糊了 都看不清楚里面的 字。  要不直接电路图发上来吧。。

网友:
Q3、Q5之间的三极管应该是npn管吧(图不太清晰),分压后1.2v 加到q5的基极 ,Q5发射极电压是多少?
Q3漏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正下Q5为pnp     Q3为P沟道   芯片发出低电平后R10  和R11要分压  分压后1.2v 加到q5的基极   q5就不导 ...

低电平出来怎么不导通,满足PNP三极管的工作条件,你是计算供电的分压电压,你是忽略了芯片的输出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出来怎么不导通,满足PNP三极管的工作条件,你是计算供电的分压电压,你是忽略了芯片的输出的波形。 ...

确实忽略了这个波形   能讲的再详细些吗?

网友:
这图看的人眼疼,发个原图呗..........................

网友:
Q4与Q5组成推挽放大电路,目的是驱动Q3;U1输出的是方波信号,
当u1 1脚其输出为高电平时  Q4导通Q5截止 Q3 G级为高电平 Q3处于截止状态
当u1 1脚其输出为低电平时  Q4截止Q5导通 Q3 G级为低电平 Q3处于导通状态
如此反复

网友:
我也想研究研究,可惜图片看不清,新注册的也下载不了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