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BOOK PRO M87 这IO有、程序吗?

楼主(2013-04-18):
苹果MACBOOK PRO M87 这个民本,不上电,换南桥不起作用,式,这想换个IO试下,这 个IO有程序吗?BGA 的不太好换,要是有程序的是?不是要原形号的板上折的才能用,其它形号苹果板上拆的行吗?

网友:
随便发个拆机的IO行吗?

网友:
h8 有程序哦

网友:
H8一般都带程序的。

网友:
我换了两个IO 一个电流只有,0。008A  不上电,另一个先有0。038待机,然后,自动开机,能到1。5A,但点不亮屏,这两个IO都是电源头的指示灯不亮,原来没换IO之前,指示灯亮的,是不是IO程序没有,或不对,也能引起电源头指示不亮?

网友:
从TAOBAO上问,说卖的IO带程序,这种能用吗? 还是必需要M87板上拆的IO 才能用?

网友:
这电源头上的指示灯,亮不亮和IO带不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
你这个 能买到料板上的倒还好!  我MACPRO mb535 h8  买都买不到。。郁闷

网友:
我的板号是 APPLE 820-2249-A  2007
能用820-2101-a
上的IO 吗?

网友:
找原料板, 淘宝上不不可信。

网友:
想问下,这机器,不接电池,会不会引起不下电?

网友A(2013-05-24):
哥们,你的苹果板号和我的完全一个,并且问题也一样,就是IO的问题,我现在也在考滤要不要换IO呢,H8S带不带程序,好与坏从指示灯应该能看出来吧,我个人认为,绿灯表示有问题,不亮灯表示没程序,黄灯应该是好的吧!还有问下你那个L8920阻值多少??谢谢

网友(2013-07-15):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苹果板号和我的完全一个,并且问题也一样,就是IO的问题,我现在也在考滤要不要换IO呢,H8S带不 ...

绿灯是好的!~

网友:
不一定是IO问题

网友:
绿灯是好的!~

网友(2013-11-01):
同样的问题,我也想买IO换,看来不能随便买了啊

网友(2013-12-16):
I/O 要同样料板上的,别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苹果板号和我的完全一个,并且问题也一样,就是IO的问题,我现在也在考滤要不要换IO呢,H8S带不 ...

呵呵 绿灯表示没有充电,黄灯表示在充电。。。。。不亮灯有可能灯坏了。。。。我买的这个苹果电源线灯不会亮但是能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
我这个A1465也是IO自带程序了 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屏供电开启信号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