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LTN141AT05 屏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3-04-18):
求 LTN141AT05 屏的接口定义。
笔记本屏为14.1寸,1280*800分辨率,LED背光,接口是lvds 30片插,单通道,6bit。该屏可和 LTD141EWWF通用替换。

网友:
我还以为你发接口定义资料呢

网友:
白来一趟.......................

网友:
这个屏是LED  接口在上面的是吧

网友:
这两块屏被使用得很少,目前只知道它们用在富士通的S6510上.
最郁闷的是,在整个互联网上都找不到它们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