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子可以装三个系统吗?

楼主(2013-04-18):
一台主机可以装三个系统吗?win7 win8 xp

网友A:
目前没发现有这样的机子

网友:
你挂那么多系统最好三个分区单独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发现有这样的机子

我看到了,有个朋友机子能装三个

网友:
一个分区你就用安装版慢慢从xp往上装选保留就行了最好分大点

网友:
看看你的硬盘分区是几个主分区,系统必须按照在主分区才能启动,这是windows的要求,linux就不要求了,可以装很多个系统了

网友:
用虚拟机理论上可以n个系统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但是实际,我还真没看到过,欢迎楼主成功后上传截图!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最好是系统盘前面有个单独分区,供WIN7和WIN8做主引导..XP装第二主引导分区...一个个装.试了才知道.呵呵...

网友C:
还真没见过 楼主加油哈...

网友D:
回答是肯定的。需要装个多系统管理软件。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最少要分3个区,每个系统一个占区,而且系统要由高到底排列,比如分别了3个区 C D E 那么WIN8装在C盘 WIN7装在7盘 XP装在E盘 3个系统没装过,双系统的倒是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答是肯定的。需要装个多系统管理软件。

我已经试验成功了,哈哈

网友:
用虚拟机装 ,再多的系统也能装,可这对普通用户无意思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3个4个系统都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先装个主系统,再装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中再装N个都得

网友:
有想法啊,装三个系统有必要吗?什么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真没见过 楼主加油哈...

好的,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分区工具还可以装linux同windows双系统

网友:
加多几个硬盘,想装多少有多少

网友:
我装过  xp 7 8 还有Linux 4个系统  哈哈 跟机子配置没很大关系  一次也只能运行一个系统赛

网友:
windows 允许4个主分区(一个用于逻辑分区),可以装3个windows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最好是系统盘前面有个单独分区,供WIN7和WIN8做主引导..XP装第二主引导分区...一个个装.试了 ...

可以装独立的多系统  也可以在一个系统下安装其他系统  但是如果这个系统无法引导  其他系统也OVER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是可以,但是三个系统还没见有人用过,这样太浪费资源,装双系统就够用了,在说,装了三个系统你也不可能同时用吧,看来楼主是个追求完美的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