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不发出pg也能正常工作,南桥挂两个rom。咋越学越糊涂了呢?

楼主(2013-04-18):
还是那块intel的主板D945GTP,之前测试rsmrst$不会出,看论坛帖子发现同样的问题换io PC8374L解决。可我没有此 io,于是飞线拉高rsmrst#结果插电就直接上电,不跑码。

供电全有,于是查pg信号。内核供电和桥供电pwm有pg脚,其他供电没发现。测两个pwm的pg均无电压,对地打值700左右不短路。一律飞线至3.3,上电pg都有了,还是不跑码。

恰好有一台完全一样的机器装好了系统,测量,原来两个pwm本来就没发出pg,人家已经正常开机了。于是我就很奇怪,难道intel标准时序里那么重要的pg就让原装的主板给抛弃了?而且主板可以不用pg,芯片就可以不发出?

以下是rt9202的一段话:
PGOOD (Pin 7)
PGOOD is an open collector output used to indicate the status of the PWM converter output voltage. This pin is pulled low when the FB is not over 90% of the reference voltage.

下面是两个pwm,桥供电rt9202,核心供电adp3188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难桥下挂了两个rom,一个小的是93c46,另一个方方正正的应该是spi总线,25系列。这是什么原理?以前只看见过挂一个spi总线rom的。

越学越糊涂了......

网友:
你首先要明确一点:PG是指南桥需要获得PG。并不是说电源芯片发出的这个PG。
记住:一定是南桥获得的!来源可以多种多样,从电源芯片过去的只是设计方案之一!

网友A:
请问月饼老师,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测试到这个PG是否获得,这个问题烦扰了我几天,,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月饼老师,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测试到这个PG是否获得,这个问题烦扰了我几天,,我也在学习中,

从南桥反推。

网友:
感谢月饼老师的指点!我的确先入为主的理解这个pg信号了,同时也解决了我看到的一个核心供电pwm用12v分压启动en的疑惑。
不过对于我的这块主板,没有图纸,只能从芯片的pdf资料出发查找,确实也太难了。我怎么才能找到南桥所需的两个pg信号测试点呢?

网友A:
和以前你上课说的那样要拆桥跑线吗?这样,风险也挺大哦。是不是看电路图然后再桥的点上测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以前你上课说的那样要拆桥跑线吗?这样,风险也挺大哦。是不是看电路图然后再桥的点上测量啊?

没有图的情况如何查找?

网友B:
晕,学成这样,饼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其实图纸,时序仅仅是一种方向,但水无常势,兵无常形,孙子说的,重要的就是定量和变量的关系,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总结饼哥谈的方法,其实就是结果导向法,由结果推条件。没事儿多练练自己的逻辑思维。

网友(点评):
他不是我们学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学成这样,饼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其实图纸,时序仅仅是一种方向,但水无常势,兵无常形,孙子说的{: ...

我也喜欢说:以不变应万变。时序这东西,学完我们的方法后,就可以对付所有了。剩下的就是电路分析。。慢慢来

网友:
周版主纯理论指导啊!可说是这样说,没图纸真的不好找啊。刚才一赌气把82801gb的pdf翻了一下,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至于逻辑嘛,我看到pcirst#有了,可以判断南桥得到两个pg了吗? 至于pltrst#也是无从查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学成这样,饼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其实图纸,时序仅仅是一种方向,但水无常势,兵无常形,孙子说的{: ...

逆向思维我理解,不过您能给指点一下会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逆向思维我理解,不过您能给指点一下会更好!

能找到相同南桥的图纸就行呀,找到脚位。然后就是饼哥的降龙十八掌,拆桥跑线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找到相同南桥的图纸就行呀,找到脚位。然后就是饼哥的降龙十八掌,拆桥跑线 。。。。。。。。。。。。

找南桥的pdf容易,我找到了。至于拆桥嘛,我只有一把风枪,怕板子没修好,南桥再搞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南桥的pdf容易,我找到了。至于拆桥嘛,我只有一把风枪,怕板子没修好,南桥再搞坏......

去基地买CF260我刚买了,很好用,反正便宜,4000元左右加8次汽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基地买CF260我刚买了,很好用,反正便宜,4000元左右加8次汽油而已。

好家伙,8000公里出去了。
不过以后会买的,现在还不熟练,慢慢来。

网友:
围观,路过,打酱油,额

网友:
没图纸,只能间接测试了。你说有PCIRST,那就可以判断有两个PG 了。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导致pcirst#意外出现的话,按理pg应该是有了,按时序也就是cpurst#和pwrok伺候cpu了。以后的事情io还扮演什么角色?感觉这款板子80%是io的问题。

网友:
ADP  3188换了再说

网友:
感觉好难你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