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接上屏,电源指示灯闪

楼主(2013-04-18):
液晶显示器接上屏,电源指示灯一灭一亮闪
把屏线拔了,灯管,信号,12v电压都一切正常
屏是没问题的,我测试过了
这是怎么回事,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屏闪的时候电压在11-14V之间来回跳
拔掉屏线,电压就稳定在12.6V了,一切都正常

网友:
把5伏一路电容换了看

网友:
跳线帽弄好没?

网友:
拔掉屏线,电压就稳定在12.6V了.那还不快找屏上的3.3V  5V    7----24V.那有短。

网友:
屏闪的时候负载肯定会有电压跳变!注意看下按键板!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屏线老化也会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