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ONDA G31 A15没电压

楼主(2013-04-18):
测试到A15没电压,量时钟晶振14.318 一端有1.3V 另一端0.4(触碰后立刻跑马),别想其它(换) 立刻跑马,PCI A15 3.3出来了 新手!其它什么都不懂!勿喷!!!
修复

网友:
14.318的晶振两端的电压是1.5V ,不对测晶振两脚相连的电容,

网友:
时钟坏了 或者虚汗 一碰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