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的大电容坏了

楼主(2013-04-18):
680微法200v的电容有一个鼓包了,手头没有这样电容,用470微法200的同时换两个,性能会下降的很多吗?用330微法200v的替换能行吗?

网友:
可以的。功率会有一定的下降。

网友(点评):
这个电容个体好大,比起普通电源的就像巨人和普通人

网友:
功率低一点而矣,一样用...

网友:
只对电网的交流电压适应性有影响,别的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电源是多大功率的了,250-300W的用470UF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功率是300W的那电容的寿命会减少,性能下降!

网友:
最好换原型号  大电容损坏均压电阻一般有一只开路。

网友:
容量小了 相对额定功率也会变小。再有就是要检查电容旁边的分压100K电阻  看看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这样换电容,电源最低工作电压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