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0S-A2V 简单维修

楼主(2013-04-18):
接手一台映泰NF50S-A2V,,单桥板,
跑码00,换U及内存均无果
先软后硬,,找BIOS,
但在论坛及其官网上均找不到此板的BIOS,
在官网上刷了个外形相近既BIOS,跑码FF,证明BIOS不对
没BIOS,只好直接干北桥,上BGA,,冷却,上机,,正常跑码......单桥板的通病
因为网上找不到BIOS,所以直接用编程器读出来,上传,,作个备份。。也好让需要的人用

网友:
像这种加焊过的桥,能用多久?

网友:
这种东西用多久,还真说不准马甲怎么还不出来,怎么还出来的是帐号

网友:
我修的都一年多了客户还没有来找个我

网友:
加个风扇可以用那么久。。。。

网友:
能顶上大半年就可以了。

网友:
單橋的通病~~

网友:
单桥的电压正常我直接干桥了的
不好丢了

网友:
没死前可以顶半年,但修过后再加风扇,有好多顶不过保修期啊

网友:
官网百分百绝不可能没这bios,

网友:
我等会找上来

网友A:
找了下,没这型号,刷了上百块的映泰,还没试过找不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了下,没这型号,刷了上百块的映泰,还没试过找不到的,

如果有的话,我也不需要特意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的话,我也不需要特意传上来

重新焊下桥就好了吗?是虚焊吗?我没吹过桥,听说北桥难吹是真的吗?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