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关机不彻底

楼主(2013-04-18):
收一台东芝M800(M808)本子,原故障为用适配器加电掉电,用电池正常,于是拆机,由于修过东芝CPU的电容门,于是直接在CPU背面电容位上加两个330的大电容---如图上所示。换后掉电问题解决,以为好了,结果装机后,问题出来了,发现关机后,触摸板的灯和光驱指示灯亮着,拔掉电池用可调电源测试,发现待机偏高0.15A电流,研究了两天,没找到问题。现在没思路了,特发帖求助。

网友:
楼主要准确定位故障,我觉得应该从待机偏高入手

网友:
那就测光驱和触摸板供电是不是正常,这个开机后才产生的供电是不是待机就产生了

网友:
TOSHIBA的好多机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其他状态下的电压在S5状态下打开了。 查查供电吧...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换原来的那种电容,可以排除下。那玩意儿啥问题都可能导致

网友:
裸板试下有无芯片发热。。

网友:
哪个电压关机后没关掉,慢慢找吧...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待机下测电压看看是不是有电压先出来了

网友:
是啊,待机情况下光驱和触摸板供电就出来了,这个问题是加焊一下南桥好一天,换一块还是一样,换过一个6262芯片,也好了一个多少时,很头痛,每次以为都修好了呢,其实不然啊

网友:
不错不错, 楼猪历害!  下在佩服得五体投地。。。  值得所有维修人员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