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_K90I-820-293 a1278

楼主(2013-04-18):
  苹果A1278屏接口处进水腐蚀,接口处有10.0V 3.3V 用电池开机的 刚开始还可以看到图像 但是是暗屏的 后来多开几次就图像都没看到了。但是每次开机都有声音的。

网友:
附上电路图和点位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K90I-820-293 a1278 .rar

T_link01(new).zip

网友:
把接口用酒精刷一下要慢慢刷不行换口把,注意屏线那里有没有坏

网友A:
苹果这个位置的设计绝对是个缺陷,几乎每个进水的都会把屏接口腐蚀掉。

网友:
换接口。和换屏线就行了

网友:
要说缺陷吧。看是怎样进水的。不进水就更好了

网友B:
这个机器进水后给高压的升压电路很容易坏的呢

网友:
先清理下,在上遍锡。

网友C:
有图好修,关键看屏供电

网友:
就是屏线接口那个地方腐蚀了。屏线没有腐蚀的啊。。屏拆开了 是LED的,上面有层玻璃的看不到屏上的接口 屏拿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好修,关键看屏供电

屏供电有的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进水后给高压的升压电路很容易坏的呢

那个升压电路是在哪个地方啊??能帮忙分析下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这个位置的设计绝对是个缺陷,几乎每个进水的都会把屏接口腐蚀掉。

是啊,,好像基地里也有个是把接口腐蚀的。,

网友:
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用点的看点位图的软件啊??我上传的这个可以打开,但是搜索料号的时候不会表示在哪个地方的,

网友:
是你不会用这个软件吧。COMP就可以找到。只能用这个软件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