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英业达代工6050a2250201 3.3V跳变维修

楼主(2013-04-18):
今天拿到一个英业达代工的板子6050a2250201  看了一下板子,板子有摔过,电池接口针歪了, 其他的地方没有什么异常
打一下主板对地阻值没发现什么异常,直接上电,无待机不触发,直接去测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实测只有8V,公共点没过测了过公共点的管子的控制及电压19V,控制出问题了,找了一下这个版号的图纸没有哦,  东芝的板子基本是英业达代工的,发现L500的图纸跟这块板子的电路设计基本一样,打开图纸
这个管子123脚有19V  5678脚只有8V 测G及19v,不对,这个控制是由BQ24721充电芯片的第二脚的ACDRV#控制的这个脚发出的, 这个脚要发出低电平去控制Q60001,芯片本身也要有供电,和其他的条件,测BQ24721的32脚的PVCC有19V ,在测一下5脚的ACDET只有0.2V,有点低了 看数据手册这个脚的电压要大于1.2V才正常

,测了前面两个给ACDET分压的两个电阻阻值都正常 那只有芯片本身拉低了,把BQ24721摘掉同时也把上管摘掉,在测焊盘上的ACDET引脚的电压,有1.24V了,那就是芯片本身坏了,找一个芯片换,没有这个芯片晕死了哦 , 没芯片也要修了,芯片既然没有那就干脆就不装了,直接把Q6001这个公共点的管子拿掉,用保险直接把123和5678脚连起来,不受这个芯片的控制,保险装好了,公共点有了,待机电流还是没有,去测3  5V  ,实测3.3V一直在0到3.3V之间跳变,5V为0V ,5V先不管了,先修3.3V ,这个板子的待机芯片是51125,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没有问题,当测到6脚的ENTRIP2电压也是在跳变,6脚的控制有受控
+V5AUXON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来自于U6960 这芯片的1脚的电压也是在跳变,这个芯片要发出+V5AUXON信号,又受控于温控芯片U14   那有可能温控芯片引起的直接把温控芯片U14摘掉之后,+V5AUXON这个信号的电压不跳变了,51125的ENTRIP2测了有1.23V,      3.3V 输出正常,5V测了一下还是没有,直接去测51125一脚的ENTRIP1的电压0V不正常, 1脚又受控于EC_PW_ON这个信号,EC发过来的 实测这个这个信号为0V,正常应该3.3V,所以1脚的ENTRIP1电压会被拉低,
EC没有发出高电平,要么EC坏  要么EC没有工作条件不满足,测EC得供电 ,复位都有, 在测EC的95脚的ACPRES适配器检测信号为0V不正常,就是这里问题了,这个信号是充电芯片发出来的     这个芯片没有,这个信号肯定没有了,如果芯片有的话,只要满足两个条件芯片的11脚就会输出5V的REF 然后在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ACPRES送去EC 数据手册中可以看到
没有芯片只能改改电路试试看了,这个芯片的11脚输出5V的REF,这个电压没有,那直接从51125的5V线性电压拉一个5V到R6021的一脚,然后再经过R6022分压输出3.3V的ACPRES去给EC,飞线飞好后
   ACPRES有3.3V ,EC也发出了高电平的EC_PW_ON,5V输出正常,开机按钮没找到直接短接EC的64脚,触发到0.14,靠还有问题,测了1.8V没有出来,查了发现上管Q6201坏了换一个,1.8V出来了电流上到0.45,测了一下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上真U电流跑到0.7V就跑不动了,测内存的SMBUS都有波形 在测内存上的排阻上的波形就没有波形是条直线 内存不过,换跟内存波形在测试排阻有波形了
内存也是坏的,外接显示器
亮了 机器修复

网友:
厉害 楼主思路好清晰,学习了 对了 那个数据手册那里有下载的!

网友A:
哈哈思路好清晰。
这个板子是客户的还是?可惜了不能充电。

网友B:
用线性电压去骗EC, 厉害!

网友C:
同学、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维修思路很厉害,可以当师傅了

网友:
你这思路可是老师傅级的了,赞一个

网友D:
哎,这个充电芯片害死人,一般换了3。3V 准出来,我那天一口气换了4个芯片才出来的。这个破芯片非得要带1组数据和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这个充电芯片害死人,一般换了3。3V 准出来,我那天一口气换了4个芯片才出来的。这个破芯片非得要带1组 ...

呵呵   可能是你运气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学、思路很清晰啊

过奖了   小子有前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线性电压去骗EC, 厉害!

没芯片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思路好清晰。
这个板子是客户的还是?可惜了不能充电。

呵呵  是你教的好哦

网友:
用51125的线性去搞,学习了,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真心强大,看楼主的注册时间,没有几天,就这么强大了。。。

网友:
很给力,运用灵活,技术强力!

网友E:
楼主你修这台机器还能赚到钱吗?修了多长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修这台机器还能赚到钱吗?修了多长时间

还没有工作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没有工作哦

没有工作在哪修的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工作在哪修的本

学校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