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G31-A7

楼主(2013-04-18):
今天接到一台映泰TG31-A7主板的机器,故障是开机3秒就自动关机不重启,拆出主板仔细地看了下主板没有被烧掉的零件,于是测了一下主板,能强行开机,那就好下手了,把开机3秒就自动关机的故障解决了。但是新故障就出来了,插入内存条开机3秒也自动关机了,拔掉内存条就没问题开机正常。这下我就被它给闷了,之前不管你插没插内存条开机3秒就自动关机,把没插内存条开机自动关机的故障修好了现在插内存条的故障有出来了,内存条都换过还是一样的,不知道那位师傅知道这一故障。请告诉小弟。

网友:
你是怎么把不插内存条开机3秒就自动关机的故障解决了

网友:
仔细检查内存供电,或者内存槽

网友:
前后都是3秒,好象故障分析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