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 (B3)开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3-04-18):
昨天接到一块V星H61板,开机十多二十秒后自动重启,一直反复,显示器无显示,用替换法排除了其它的硬件,请问下这板现在应怎么检修?
测复位针的对地阻值有600多,不会是南桥坏了吧
自动重启

网友:
我遇到过华硕的,是CPU底座虚焊

网友:
现在问题好奇怪,我把我的CPU和风扇,内存换到这块板上,然后再换回来我的机子也遇到这问题了,复位针电压是正常的电源阻值也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
先测IO,再测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