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装上后盖开不了机

楼主(2013-04-18):
   如题 , 风扇外的后盖,装上后就开不了  取下就开了,    查了发现是内存上面的那颗螺丝不知道是盯着什么东西了,哪位大哥知道啊

网友:
绝缘问题、、

网友:
是怎么开不了机啊.是有反应然后掉电吗

网友:
对地了。螺丝有地方对地了。

网友:
有可能板子没放好,或者绝缘纸没贴

网友:
主板没装好吧,还有螺丝装的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源,指示灯亮过会儿就灭了屏幕不亮

如果机器外壳看着严丝合缝.就是绝缘的问题.该帖胶带的贴胶带

网友:
主板绝缘没弄好

网友:
是绝缘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