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500gt gd2 黄金 不亮机 蜂鸣档 测量晶振 没有阻值 还会响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4-18):
我是新手   请老师们帮帮我

网友:
芯片虚焊了 晶振2脚直通核心

网友(点评):
你怎么就知道虚焊了,,晶振如果两角断路了,会是这样吗,,你问一下楼主,他会不会量晶振,看看他有没有你说的虚焊。。。在告诉楼主一个维修步骤,,我也跟着求解,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老师    你说的真是专业

关键是我没有 bga

网友B:
带电量的晶振?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量两端 一般有阻值的。

网友C:
风枪先吹吹试试是不是空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带电量的晶振?

拆下来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先吹吹试试是不是空焊

吹完了  还不开机     我用  rt9232代替9259   开机后  插显卡不启动  显卡风扇转下停  拔掉集显正常开机     怎么回事?

网友:
说的不明白,GPU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测得

那晶振明显坏了,都短路了

网友:
晶振两角会响,是不是接地了,是不是核心挂彩了,还是你量错了,还是你不会量他的阻值, 我只量过,没有阻值,但是他不会响,只有断路才那样子,没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