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

楼主(2013-04-18):
无盘系统最近有两台机出现了问题 开机后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停在这就不动了,然后进BIOS一看发现Boot里面居然找不到Boot Device Priority
希望大神们帮们解决下

网友:
设PXE启动的,要找到bootroom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指点,帮解释清楚些哈,偶小白.多谢了.

如果网卡正常的话,检测bootroom芯片是否正常或损坏。

网友:
看看是什么网卡呀,要是主板集成网卡的话,要将BIOS里打开网卡和BOOTROM,改成PXE,启动的时候会显示按shift+f10的东东,要进去打开PXE

网友(2013-11-10):
我来拿积分的...

网友(2014-02-25):
学习一下,随便来拿积分的...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有帮助自己提高

网友(2014-06-06):
学习下   ,拿积分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鸟问题。

网友:
好像是有一个是要改下pxe模式,好久没碰到过了。忘记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