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暗屏 ,但是一动屏幕立刻恢复显示。

楼主(2013-04-18):
如题,刚拿到朋友的一款hp cq40笔记本,开机有显示,但是没过多久就暗屏了。

我随手掰了一下屏幕,立刻恢复了。 然后,就是不定期再暗屏,再动屏幕又恢复。有时候,屏幕一天不动,可能一天都不再暗屏。

是否可以确定以下问题:
1.灯管一定是好的,因为可以长时间正常显示
2.高压板应该也没有问题
3.既然屏从不抖动,是否可确定一定不是“闪屏门”的屏幕?
4.一定是屏线接触不良,而且屏线本身是好的

如果有高手可以确定第4点,我就可以安心让朋友去修了。我本身不太会修,但是懂一点,朋友既然信任咱让咱帮他,我就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帮!

谢过各位老师了!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灯管线头松动,或者排线问题

网友:
屏线拔插下   看看

网友:
连接高压条的 线断了

网友:
用高压板测一下灯管,有可能灯管虚汗了。排线也有可能

网友:
排线的大点

网友:
换根屏线试 一下

网友:
这款机器屏线最爱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灯管一头虚焊了。三星的屏。

网友:
嗯,感觉只要大动作去搬动屏幕,立刻就有变化,特别像屏线。

但是如果像楼上老师说的,是灯管一头虚焊,该如何处理? 直接烙铁加点焊锡,还是风枪吹它?

网友:
大部分是屏线造成的 但是也遇到过显卡这样的

网友:
CQ40通病屏线断了

网友:
换过好多了,CQ40通病之一:屏线断了。

网友:
其实屏的工作条件很简单!仔细看看图纸就明白了!除了第四可疑之外,其他你要是确定就行了!

网友:
屏线可能性较大,换根试试看了

网友:
就直接换屏线呀

网友:
这款电脑排线有问题的很多

网友:
屏上屏线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排线的接触问题比较大,还是从屏线入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