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军修苹果-不在32篇范围内的苹果充放电电路时序分析

楼主(2013-04-18):
MAC A1369充放电电路
上一篇文章说到用PPBUS-G3H作为后级电路的主供电,那么我们了解了整个充放电电路的过程就一目了然了。看图: 从PPDCIN-S5-CHGR分两路进行,一路是过Q7080我们上篇已经讲过,另一路去充电IC U7000,同又分两路进行,1.经过D7005到2PIN DCIN,2,经R7010到3PIN ACIN。此时的U7000发出控制信号CHGR-SGATE-DIV,CHGR-AGATE-DIV.控制Q7080,Q7085.使得PPDCIN-S5-CHGR转成PPDCIN-G3H-OR-PBUS,再转成PPDCIN-G3H-INRUSH.而到此,U7000需要检测这个线路的电流的大小,检测实际电流大小是否在充电过程的适用性。28PIN发出CSI P电池电流反馈正值输入。
去取样,电阻R7020,过这个0.020欧的电阻回来CSI N电池电流反馈正值输入反馈27PIN。 经过R7020后PPDCIN-G3H-CHGR还无法通过Q7030给电池充电,因为U7000还没有工作起来。我们先中断于此。
我们再来看下放电的过程。在没有插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 电池PPBAT-G3H-CONN接口处出来的电压到Q7055,此时U7000没有任何工作的条件,所以我们的CHGR BGATR驱动信号无,为0,电池电压可以通过PMOS Q7055,CSO P.N无,直接通过转PPBGA-G3H-CHGR-REG,此时的电压通过F7040做主供电的话,电流小,功率也非常小,不足以支持系统供电,那么流向L7030反方向流向Q7030导通S极到D极,也是通过内部二极管 转成PPDCIN-G3H-CHGR,那么CSI RP,R,N同样不检测电流继续向上导通, 芯片可以驱动电流流向通过L7030产生主供电,这个就是放电的过程。。。。。。。。。
那么放电的多少如何鉴定了?或者怎么进行充电充电的多少如何鉴定?前面我们讲电源供电和电池供电的一个合并电压送去U6990 产生PP3V42 G3H REG这个电压就非常重要的关键了。我们先看U6990如何产生的,此芯片是利用反馈FB产生的输出vout=1.25X(1+Ra/Rb),SHDN使能也是PPVIN直接提供。 输出后电压分流提供各个不同需要的供电,我们注意看其中有一个PP3V42-G3H-CHGR,这个分流电压就是给U7000的一个主供电。 此时的U7000还没有完全可以工作,还差一个CHGR-RST-L复位,追踪这个复位信号,为SMC复位,和LPC部分通信通过J5100 LPC+SPI接口的一个通信与MCP,同时复位U7000。再看SMBUS-CHGR-SCL,DAT。SYS-DET.电池接口的三个信号。 首先DET为电池侦查信号,用于侦查电池的插入,SCL,SDA,为SMBUS总线时钟,数据,作用为控制电池的温度,电量等。 看图知道,输出是SMC,一方面到电池接口,另到U7000,利用充电IC控制电池的电量等,当电池温度过高,通过SMBUS总线传回来的数据SMC就可以知道,切断充电。知道了这个,那么我们的充电IC的条件就基本满足了,U7000可以工作了。来完成我们的充电过程。回到我们上面的疑问,PPDCIN-G3H-CHGR到Q7030终止了,这个时候U7000,发出Q7030,Q7035,Q7050的、等驱动信号,23PIN输出PHASE驱动电流流向过L7030,过Q7050直接给电池充电。如电池的充电电量情况通过SMBUS-DAT,SCL.传送至SMC译码计算。如SMC计算充电已满,便拉掉SMBUS BATT SCL的输出,使DAT不在相互通信,U7000得不到通信,就直接切断Q7030,7035,7050的驱动。使充电电压到Q7030继续中断,从而继续切入到电池放电的过程,直接通过PPBUS-G3H给后级输入供电。最后U7000发出CHGR AMON,BMON,ACOK通知SMC,。充电动作完成。原理补充: U7000先给Q7030 G极一个高电平,使其打开电压下来,同时给7035 G极一个低电平使其关闭,23PIN PHASE这个信号驱动信号是一个驱动电流流向于 电感L7030,产生电压继续流向F7040同时给充电电容C7040,7041,7043充电,最后产生PPBUS-G3H。当电压过高时,Q7030 G极控制信号拉低,终止供电。Q7035 G极控制拉高,电流对地释放,维持稳定的电压输出。 APPLE MacBook Air A1369 MLB K16 图纸

beijinghanqiang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A:
楼主发帖辛苦了。
关注了楼主的帖子一段时间,发表点看法
如有冒犯,恳请原谅

如果楼主是做培训带徒弟的,我不怀疑楼主的实践能力,但我怀疑楼主的理论讲解能力,看过楼主的好几个帖子,总感觉,语言组织能力不是那么的好,继续加油哦

另外针对本篇文章,我想谈这3点:
1、
原文:28PIN发出CSI P电池电流反馈正值输入。 去取样,电阻R7020,过这个0.020欧的电阻回来CSI N电池电流反馈正值输入反馈27PIN
我的看法:CSIP CSIN不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而是都属于输入信号,用于检测流经电阻 压降。
CSIP/CSIN原文CSIP/CSIN is the AC adapter current sensing positive/negative input.

2、
原文:如SMC计算充电已满,便拉掉SMBUS BATT SCL的输出,使DAT不在相互通信,U7000得不到通信,就直接切断Q7030,7035,7050的驱动。使充电电压到Q7030继续中断,从而继续切入到电池放电的过程,直接通过PPBUS-G3H给后级输入供电。
我的看法:对于楼主说的SMBUS BATT SCL被拉掉不认同。另,这段话的后面说充满后就关闭,然后由电池继续给公共点放电,我的理解是,莫非你是说在适配器存在的情况下,也由电池供电?不认同。

3、
原文:23PIN PHASE这个信号驱动信号是一个驱动电流流向于电感L7030
我的看法:PHASE这脚的作用是,高端管的驱动回路(上管驱动器的接地端),与驱动电流流向与电感有关系?

网友(点评):
你有这个ISL6259的PDF啊,能否共享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
呵呵,看天书一样,看到苹果的信号名字就晕!

网友:
我就觉得楼主太吊人胃口,每次弄一点不给吃饱、、、、

网友:
  高手对招 ,有种华山论剑的  感觉,收益良多呀,很喜欢这样的帖子,感谢。。。。

网友B:
你指出的1.2.3点是我的组织语言的能力,我知道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说不上来。毕竟我也不工厂出来的,肯定有很多表达上的误区。不能像你一样组织的那么标准。
第2点,我的意思就是在电源适配器存在的情况下,在电池充满电的情况转成由电池供电。
关于这点我做了大量的测试和实验。在苹果笔记本不管是开机还是关机的状态下,电池电量没有充满的状态下,电流是2.XXA,关机充电的情况下,电流大概在0.8-1.XA,根据不同的苹果笔记本产品决定的电流。但是在电池充满的情况下,稳压电源一定是0.01A,即使在开机的时候电源和电池都在的情况下,稳压电源的电流还是0.01A。这个可以说明切换到放电的过程。大约几分钟后电流会继续上到2.X安培,你要是有时间可以做一下这个测试。。。。
月饼老师不要误会,我是做培训带徒弟的,但没有任何的针对您的意思,因为我早已经没有继续做此行业的打算了,今年也是最后一年从事了,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就想你说的我的语言组织上面的缺陷,在这个行业可能做的比较的失败,我要离开这个维修行业也没有多久了,所以我一部分知道的东西拿出来共享共享,之前的什么你争我夺的,利益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我早已经看很淡了, 好几年没有在迅维发帖了,最近我突然的发一些帖子,特别感谢您指出我存在的问题。如果有什么影响到你或者说不好的地方,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希望我说这些没有影响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出的1.2.3点是我的组织语言的能力,我知道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说不上来。毕竟我也不工厂出来的,肯定有 ...

你所说的第2点,希望其他更多的同志能验证。不光是你说的这一台机~
开机时,电池满的情况下,稳压电源0.01A。
=========================已证实,电池充满,系统还会使用适配器继续供电!
其他没有什么哦。没有说你培训针对我们哦,反而,带学徒的话我希望你越带越好。

网友:
月饼修笔记本后来居上,理论很扎实哦。佩服

网友:
学习了。可是修不到。

网友:
哈   多讨论总有好处的  没什么针对不针对的嘛

网友:
有没有苹果信号解释的帖子

网友(2016-05-23):
翻出来,让大家看看不学无术的徐小军是怎么欺骗大家的

网友:
高手对决呀 虽然硬着头皮看完了 但还是看不太懂 差距呀

网友:
跟我以前写的苹果电路分析相比,我直接鄙视之!!!
5.1重磅来袭!最新!苹果A1466单CPU时序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9923-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撒比楼主,懂点技术就来bb,真想给你一炮,,,不懂得谦虚,有本事你来把迅维干掉啊

网友:
这是看天书吗,此人以晕,有事医院

网友:
怎么就喷上了呢。。。

网友:
好经典的讲述,虽然短时间不能接受,但是以后维修上就有据可依了,谢谢高手的分享了!

网友:
这样的也能带学员?

网友:
我去,,,13年的旧账都 翻出来 了 ,,,,,,,,我还以为大神们又在撕B了 ,,,,,,,,,,

网友:
我觉得楼主自己家说了那么多自己都晕啦

网友:
有图有真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帖辛苦了。
关注了楼主的帖子一段时间,发表点看法
如有冒犯,恳请原谅

饼哥说的是对的,电流流过检流电阻,会在电阻上产生压降,电流越大,压降越大

网友(2016-06-22):
表示没看完   但是看到那个电池充满后 适配器电流为0.01A不认同   我遇到的都是在插上适配器的情况下电池充满后 由适配器继续向电脑供电  并非由电池供电

网友(2019-11-02):
13年的贴子,什么个情况

网友:
13年的时候苹果应该还很新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