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联想14002显示画面上下抖动维修经历!

楼主(2013-04-18):
客户送修一联想14002 故障为进入我的电脑画面就屏幕上下抖动,看电影什么的就不会出现抖动,外接显示器也是抖个不停
笔记本为独立显卡板,型号为G86-630的神卡,在迅维网看了很多教程,这部机器是显卡门老是出现问题,于是果断更换芯片为2012年改良版。忙活半天搞好了一试机还是老样子,进入我的电脑画面就屏幕上下抖动。日!不修了,抽支烟休息休息。休息完后机器还得修啊趴机器那继续研究吧!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屏幕上下抖动时只要按住触模板的左右键任意一个屏幕画面就正常显示不抖动了。会不会是触模板异常造成的屏幕画面抖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关机将触摸板的插接线拔掉后再开机.......进入我的电脑画面,不抖动了,正常了。外接鼠标检测了半天再没出现屏幕画面抖动的现象。于是乎关机,将触摸板的插接线用无水酒精彻底清洁了个遍,然后复原开机,彻底正常了。
机器是修复了,只是怎么也想不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现象。难道是触模板插接线接触不良造成显示画面上下抖动???
心里空荡荡的,大家都参与下给分析分析吧!!!!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触摸板的线不良,引起EC不稳定而开启背光不稳定,造成高压板的电流不稳引起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发现过,以前碰到的都是闪屏的现象的 ,那是典型的闪屏门的屏!

网友:
无语!烧机2小时老毛病又发作了。就是屏幕上下跳动,不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