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必须先断电系统还是硬件问题

楼主(2013-04-18):
网吧电脑在开机前必须要先断电才能起动起来,否则就一直停在Windows xp求指点解决

网友:
怎么就没人来回答帮解决下呢?

网友:
网吧现在都是无盘

网友:
没听懂你说的  下次说明白   哥给 你想办法

网友A:
额,有可能表达的不清楚吧,我的意思是,我发现网吧里面有一台机,你要想开机必须先切断电源,否则就进入不到桌面,一直会停留在 Windows XP 这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有可能表达的不清楚吧,我的意思是,我发现网吧里面有一台机,你要想开机必须先切断电源,否则就进入不到桌 ...

我的看法大概是电源的问题,究其那部分的电源的问题,不清楚。通常简单的方法用替换法把ATX电源换一个已知是完好的电源试一下。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