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跪求有技术的人帮帮我

楼主(2013-04-18):
本人有一个上网本一切正常但是没有上半部分。型号是MH330的。下半部分相当的O的K。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外接显示器的时候要硬盘有系统的时候快到桌面的时候液晶才能显示出来。可是最近不知道 是不是中病菌了。启动不了。没有系统了。想重装系统可是这下就没有显示。装不了。我想跪求各位。我要怎么样改主板电路才能让这块主板一直是外屏显示。先谢谢了。

网友:
先顶一个。知道的人快出现。让我能解决燃眉之急。好急呀。

网友:
换屏试没有哟。估计是屏有问题

网友:
换屏  外接试试

网友:
你把硬盘取下在别的机器上GOST个系统 再放到你的机器上解压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吧

网友:
都说过了没上半部分还换屏,再别的电脑GHOST然后回到自己电脑安装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拿台本式机上GHOST一个系统,GHOST好后不在解压,装到你的本本上去解压

网友:
你到底懂是不懂呀。我现在是启动不了了。这个这么简单的办法也要你说。我早想到了。真是气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