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1插电池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3-04-18):
(无正文)

网友:
查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电源供电的这一路有问题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主供电没进板子,查主供电

网友:
把本子拆了 查一下外接电源线

网友(点评):
建议你还是送到专门的维修店吧。以免扩大问题

网友:
保护电路 ,如没问题,那就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首先看看电源适配器坏了没有。

网友:
适配器没有问题,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
ACIN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查一下公共点的电压是否正常,查一下AC-OFF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客户把机器带走了,老板不让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