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座边烧了个 三极管 一切正常????

楼主(2013-04-18):
箭头方向  请问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  现在唯一不正常的是 不开机时 电源灯亮。。。。

其他一切正常 。。。。。

网友:
主板是华硕 M2V

网友:
换一个    放心点   换吧

网友:
测一下三只脚的电压

网友:
这是双路供电吧 少了也是可以的

网友:
换不换随你,但我建议换了好点

网友:
           胆大维修撒 先3级 在2级

网友:
应该是给电源指示灯供电的,换了的好,不然会烧前级控制电路

网友:
这个管子好像和前置USB插针有关系,你试试所有的USB接口针,我上次有个P5PL2-E也烧了一个,也是这个位置.

网友:
CE击穿不受B级控制

网友:
啊,应该没对必要信号正确性造成影响吧。

网友:
那个烧毁的是 P MOS管 型号是 APM2301  这个管子的源极S极和漏极D短路,不受控制级G的控制,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待机电压5VSB直接通过一个电阻把电源指示灯点亮,这个管子你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