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关机2秒后自动重启 成功修复

楼主(2013-04-18):
富士康G41MXE
关机2秒后自动重启

进系统软关机,2秒自动重启
强行关机,还是2秒自动重启

拆出主板,目测外观,无异常,CMOS放电,无果,测量主板各大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
  至此,感觉此板有些麻烦,需要慢慢思考,
思考一番之后,想到,或许是触发电路中的某个点的电压过低,导致主板误认为是二次触发导致的吧,决定还是先从开机电路查起

此板IO为IT8720F,

借用了一下IT8720F-CX的PDF资料
              触发脚位75---72---71---76

测量发现,待机时,IO的75脚和72脚有5V和3.3V高电平,触发也都有跳变,触发后71脚也有3.3V高电平,76脚也变为低电平。待机电压和触发后的电压跳变一切正常,
因为这块板子的故障是关机后大约2秒重启,所以我又把这几个脚测了一下,目的就是要看一下这块板子在关机之后 重启之前这几个脚位的电压是什么样子。

当我测到IO的第72脚的时候发现,这个脚的电压在待机时为3.3V,并且触发也有跳变,但关机之后,这个脚的电压却变成了0.23V的低电平,约2秒钟后,此脚又自动变成了3.3V,主板随即上电启动。这一下,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答案了吧,

72脚PWRON是IO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属IO控制,在关机状态下电压应该是3.3V的高电平,开机触发时,它的电压应该是从3.3V变为0V,然后再回到3.3V,这一点在开机触发时都是正常的。可是开机再关机之后,这个脚的电压却从3.3V一下变成了0.23V,并且大约2秒钟后再次变为高电平,。此时我首先怀疑的对象就是IO的功能紊乱

果断换掉IO之后,故障解决

总结
IO功能紊乱,正是因为72脚在关机时变成0.23V的低电平,然后哟自动变为高电平,导致了南桥误认为用户在关机之后再次出触发,从而导致主板2秒后自动重启的现象。这种现象相信很多老鸟见过的都不多吧(或许是我少见多怪了)

网友:
维修时遇到问题并不怕,就怕没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以后碰到类似的就知道该从哪入手了

网友:
经常见到此类问题。

网友:
能定到开机电路上,思路好,定得准

网友:
触发IO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A:
若是我,还真想不到是开机电路的故障,之前遇到个反复重启的板子,加桥无果,报复喽……
可惜……

网友:
是我可能不会太注意测那两秒了,不过我也会第一时间换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我,还真想不到是开机电路的故障,之前遇到个反复重启的板子,加桥无果,报复喽……
可惜……

其实仔细想想应该可以想到

网友:
一看见这个题目就觉得是IO的事,不过这也只是感觉,实际还得LZ那样看看图纸测一下才行。

网友:
顶楼主,这种故障不太好修,一般不思考,不测试的话,估计大部分高手都直杀南桥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受教了,谢谢!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哦!学习了

网友:
那在系统中,就没有出现自动关机的情况吗?

网友:
思路很明确啊,如果是我可能先干IO再干南桥。

网友:
看来思路很重要啊

网友:
修板有思路,解决问题就是必须的。呵!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能想到是开心的条件,十分清晰啊

网友:
还不错的够细心的

网友(2016-07-24):
G41回收 60

网友:
楼主还是有耐心啊,主板都搞能个复杂

网友:
不错!这在修开机电路中属于高难活儿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没有市场了 主板太便宜了

网友:
这么简单 ,写的真么复杂

网友:
学习了高手啊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很仔细 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 思路很不错啊 已加分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实地小白经验学习,受教

网友:
确实不太好发现的故障,楼主够细心的。学习了

网友:
75 72 71 76

网友:
        赞一个!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明确,修的很不错

网友:
这娄故障修的少没什么思路,谢谢楼主分析

网友:
这类问题 一般有io都会换一个试下

网友:
还有自动重启BOIS里面也有设置的

网友:
不错牛B的帖子可以

网友:
楼主感谢,发的 帖子以后遇见,修修试试,感谢楼主

网友:
呵呵,善哉,善哉啊。修到点子上去了。

网友:
我有块无复位,电压都正常,lz估计哪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