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9SL

楼主(2013-04-18):
接一台ASUS x59sl笔记本客户说是拔USB鼠标的时候机子突然就不亮了,上电流只有0.4 拆下CPU底盖按下CPU电流起来了反复测试了都可以但是有时候又不稳定怀疑是U座虚焊,拆机直接上BGA把座子加焊了现在电流0.4怎么也上不去了 3/5V都有电压都正常 用假负载则复位没有,大仙们复位改从哪查起 [U换了还是不行现在压U座都不行了没头绪了】那位大仙遇到过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