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上元件是何物.新手帮忙!谢谢

楼主(2013-04-18):
(图片)

网友:
是电容吗?还是二极管?谢谢指教. 三星HD160JJ sata硬盘.这个短路镕坏了,不清楚是什么.知道请说下,谢谢

网友:
不灌水啊,顶起来,大家帮忙看看 手里有的帮忙看下.三星HD160JJ sata硬盘电路板 ,插上这硬盘不开机.

网友:
应该是稳压管,插上去不开机是电源保护了,你量下硬盘上各电压点对地的阻值!把这个零件上的标识到网上搜下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了!

网友:
稳压二极管,去掉可以用,最好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
该器件去掉后不抓盘,还在捣鼓中,,前辈继续支持我

网友:
看这个管子的接法,阳极与地相连,应该是保护用的稳压管,直接拆掉可以的。

网友:
是个2极管,去掉就行

网友:
三星的这个元件不能去掉,找一个好的二极管换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