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自学求助。

楼主(2013-04-18):
我想知道CPU供电这的MOS管的3个脚是什么极(D极还是S极)是怎么区分的,对地阻值相对怎么测?多少欧是对的?

网友A:
昨天查了下说 。不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都一样,把芯片放正,从左到右分别为G极D极S极!貌似大头那个朝左是G极,右上那个是D极右下那个是S极。怎么跑电的我就不知道了。。。    慢慢学吧

网友B:
有很多资料说这些的,可以看下,没有诀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查了下说 。不管是N沟道还是P沟道都一样,把芯片放正,从左到右分别为G极D极S极!貌似大头那个朝左是 ...

不好意思搞错了,是把管子大头的朝上有俩脚的朝下放,然后下面开始左边是G,上面是D,右下是S。。。拆了个管子试了下这样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资料说这些的,可以看下,没有诀窍

有什么推荐的资料吗?我买了不少书看不懂啊

网友C:
百看不如一干,找块主板焊下来,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看不如一干,找块主板焊下来,测量。

嗯,就是测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数值?虽然和书上讲的一样但是不知道原因苦恼啊。。。